映泰H55A+ cpu供电3.92V

楼主(2016-09-18):
不上U和假负载不掉电  上假负载测瞬间电压达到3.92  不上稳定电压3.92V   这CPu怎么这么高  求助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压这么高上u还不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这么高上u还不烧了?

当然没上真U  只上了这假负载  话说  这电压也高的离谱了 怎么回事

网友B:
查反馈  和上下管  先换管子 再换芯片   台板不用纠结

网友C:
这都小儿科  我修过华硕G41的  CPU供电8V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都小儿科  我修过华硕G41的  CPU供电8V哩

发现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反馈  和上下管  先换管子 再换芯片   台板不用纠结

反馈正常  不过没芯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