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源12伏10A保护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6-09-18):
前几天修了一块12伏10A 的led电源,现在把这个电源的部分电路图绘下来,请大家分析一下保护电路的原理。

保护电路的相关元件

背面图

绘出部分电路图

保护电路部分图
分析:正常工作时,q1导通,q2截止,
当短路或过载时,r12的电位升高,q1截止,q2导通,3842 3脚电压升高,不知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楼主 这个电路图,是自己跑电路,画的吗?

网友B:
哈哈,我也画过电源电路图,楼主的电路图画的是驱动放大电路,控制主开关变换电路的

网友C:
过流保护直接靠开关管S 极电位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电路图,是自己跑电路,画的吗?

自己跑的线,画的,先在纸上画好的草图,太乱了,后来整理了一下,还是有点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也画过电源电路图,楼主的电路图画的是驱动放大电路,控制主开关变换电路的

这个电源的保护电路有点不太明白,不知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从这个电路上看应该是3482 1脚电压上升q1截止,Q2 b极电位降低,即Q2导通,3842 3脚电压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流保护直接靠开关管S 极电位不就行了吗?

大部分384x 电源都是直接取样开关管 s极的电位的,但那个限流电阻是0.1欧的,要达到1伏需要10安的电流,估计那个开关管早就烧坏了。这个非多出来这部分电路,真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D:
不错啊!楼主电路图画的不错啊!

网友E:
R16电阻可能小了吧,应当大小才对吧
另外,7脚还缺少供电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啊!楼主电路图画的不错啊!

看起来还是有点乱,线交叉的太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16电阻可能小了吧,应当大小才对吧
另外,7脚还缺少供电来源,,,,

r16 是10千欧的,选错了,少打个0,只画出了部分图,开刚始只画了保护电路部分,后来给补上了,只是部分,没有画全部。高频变压器都没加,multism 中无高频变压器,再说了这个电路也仿真不出来,所以就没画全。

网友:
引用 网友F:
r16 是10千欧的,选错了,少打个0,只画出了部分图,开刚始只画了保护电路部分,后来给补上了,只是部分 ...

总体来说,这图画的还很不错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电路图,是自己跑电路,画的吗?

大家公认,能够,自己跑线,画电路图,修电源的,都是高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大家公认,能够,自己跑线,画电路图,修电源的,都是高手。

就是弄不明白才把电路图画出来了,真正的高手是不需要电路图的,时候村里有个修黑白电视机的。给他抱过去几分钟就弄好了,97年左右在我们镇上开了个家电维修部,专修彩电,vcd等。从来没有看过图纸。现在快80了。

网友G:
楼主这电路图画的真心不错。我能跑线路但让我画出来是奇丑无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公认,能够,自己跑线,画电路图,修电源的,都是高手。

我个人认为,不是他不用画电路图,而是在脑中,心中,形成。
没有用实际的笔,勾画出来,而已。
为那位,维修高手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电路图画的真心不错。我能跑线路但让我画出来是奇丑无比。

刚开始是用手画的,太丑了,见不得人,没敢上传。后来才用软件画的,交叉线还是太多。

网友H:
个人感觉楼主画的图有一点错误。R11的位置似乎不太对。
说说我的看法。这个电路主要还是两个功能。
第一个,软启动。构成元件是R6、D1、D2、C4。电源启动时3842第8脚基准电压建立,并通过R6给C4充电。在C4未充得电之前,通过D2把3842第一脚电压拉低,减小其输出脉冲的占空比。随着C4充电过程当C4电压高于3842第一脚电压后软启动完成。关机时C4储存的电量通过D1泄放。
第二个是过载保护。由Q1及外电路监测3842第一脚的电压,这个引脚的电压越高表示着3842输出脉冲的占空比越大,电源输出的功率也就越高。在3842第一脚电压达到一定值时Q1会截止,Q2导通把3842第3脚电压拉高,要知道3842第3脚电压高于1V时电路将关闭输出。这个电路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个人感觉楼主画的图有一点错误。R11的位置似乎不太对。
说说我的看法。这个电路主要还是两个功能。
第一 ...

分析的有道理,R11的位置刚开始也怀疑不对,应该直接接到,1脚取R7与R11的分压,但看了好几遍电路板确实是那样连的,第一种的软启动功能没注意,为了验证晚上只摘掉R6再试一下。

r16 是10k欧的,误弄成1k欧的,感谢朋友的提醒,这里已更正。

网友I:
楼主用的画图软件能否给个个下载地址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楼主用的画图软件能否给个个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gfbSeaf
安装方法百度上有,自己找一下就行了,这个没有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pan.baidu.com/s/1gfbSeaf
安装方法百度上有,自己找一下就行了,这个没有存、

我用的是multisim 14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分析的有道理,R11的位置刚开始也怀疑不对,应该直接接到,1脚取R7与R11的分压,但看了好几遍电路板确实 ...

你再仔细对比一下。是画错了。3842第一脚先到R11,再到R12然后是Q1的基极。但是R7的位置可能本身就是个错误,他不应该放在那里。会导致软启动电路形同虚设。

网友H:
再说一下实物中的R7,是由3842第八脚5V基准直接接到第一脚,由于R7的阻值较小,将直接导致软启动发挥不了作用。应该是厂家在做PCB的时候搞错了。我认为R7应该接在3842第八脚与C5的正极上。要不然这个电路两个功能一个都没办法用。都不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分析的有道理,R11的位置刚开始也怀疑不对,应该直接接到,1脚取R7与R11的分压,但看了好几遍电路板确实 ...

仔细看实物的确是图中所画的这样。不过我仍然是认为电路有错误。如上面所说那样。或许这应该是个山寨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再说一下实物中的R7,是由3842第八脚5V基准直接接到第一脚,由于R7的阻值较小,将直接导致软启动发挥不了作 ...

如果将 r7接到 8脚与c5的正极上,使C5电压升高,Q1b极电压升高,Q1截止,q2 饱和导通,3482 3脚电压升高,电源将无法正常工作。晚上回去验证一下,看看是什么结果,估计得改其他地方,如R11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再仔细对比一下。是画错了。3842第一脚先到R11,再到R12然后是Q1的基极。但是R7的位置可能本身就是个错 ...

晚上回去再分析一下,在这里感谢高手提供方案。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将 r7接到 8脚与c5的正极上,使C5电压升高,Q1b极电压升高,Q1截止,q2 饱和导通,3482 3脚电压升高 ...

说得有道理。简单的计算了下,的确会如你所说那般。
查了下3842的PDF,第一脚里面只有一个0.5mA的恒流源。这个R11应该是为了外面的电路能正常工作而设。是我考虑有欠缺了。我收回之前关于R11有错误的观点。
至于电路的功能,我保留原来的看法。或许这个电路需要软启动的时间非常短。

网友J:
修这个真没有什么意思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就是弄不明白才把电路图画出来了,真正的高手是不需要电路图的,时候村里有个修黑白电视机的。给他抱过去 ...

以前的老的大鼓包电视,我有些也不用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这个真没有什么意思

没事研究着玩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K:
以前的老的大鼓包电视,我有些也不用图纸了

以前我们村有几个修家电的,修收录机,电视机之类的,从来不要图纸。其中有一个40年代的现在都 快80了,
从手电筒到电机,水泵,电视等都会修,记得我们邻居家里的个日本进口的收录机在其他地方都没修好,还说是进口货没办法修,但拿到他那很快给修好了。真正的高手一看电路板瞬间在大脑里就把图纸绘出来了。根本就不需要再看图纸。

     后来有个年轻孩上的技校也开了个家电维修,他还弄了各种各样的书,让他修了个收音机边看图纸边测量最后还是没修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们村有几个修家电的,修收录机,电视机之类的,从来不要图纸。其中有一个40年代的现在都 快80了,
...

真是牛人啊,他的家人也跟着享福,那时候技术值钱,家电也值钱,所以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K:
真是牛人啊,他的家人也跟着享福,那时候技术值钱,家电也值钱,所以赚了

不过那个时候(92年到97年)在村的做维修不挣钱,比如修个手电筒一般都是5毛钱,修收音机一般1元到2元(换电位器的和电台用的电容比较多。那时个在他家捡了好多那种电容还以为是电机呢,但只能转半圈),电视机也就是2元到10元不等,在那修电视机一般没有上过10元的。电机原来在那修过一次7.5的电机烧了,重绕弄了三天修好了,要了50元。后来去我们镇上了,专修彩电,vcd,dvd之类的,97年到2000年左右是vcd,dvd,功放正流行的时候,听说生意还可以。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不过那个时候(92年到97年)在村的做维修不挣钱,比如修个手电筒一般都是5毛钱,修收音机一般1元到2元( ...

那你没和这位高人,攀谈一下,取下真经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那你没和这位高人,攀谈一下,取下真经啊

拿两瓶酒,什么经都取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L:
拿两瓶酒,什么经都取的到

必须的啊,俗话说酒后吐真言

网友M:
楼主用的绘图的那个软件  好像以前用过   绘到不错 像你学习

网友N:
这个软件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功能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你没和这位高人,攀谈一下,取下真经啊

那时候我还小,一块吸铁石就不给我们。去他家修过收音机,电机之类的。后来他就搬到镇上了。上初中了也没空了。就没关心过这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仔细看实物的确是图中所画的这样。不过我仍然是认为电路有错误。如上面所说那样。或许这应该是个山寨电源 ...

试过了,r7,r6等都没起作用,这个电源电路设计的确实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用的绘图的那个软件  好像以前用过   绘到不错 像你学习

multisim 14,可以网上下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软件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功能强大

multisim 比较简单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你没和这位高人,攀谈一下,取下真经啊

那个时候拿两个酒瓶差不多。

网友O:
LZ  画图用的什么软件啊 谢谢分享下

网友:
又学习了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O:
LZ  画图用的什么软件啊 谢谢分享下

multisim 百度搜索一下

网友:
就是还没有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