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V43A电脑有时能亮机有时不亮机

楼主(2016-09-18):
         各位前辈们,我现在有一个清华同方V43A电脑主板有时能亮机有时不能亮机,不亮机的时候电流能到1.2安左右,CPU电压0.99V不动,长按开关机键能关机,能亮的时候电流必定能过1.5安。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能亮机的时候CPU电压0.99V马上能跳到1.17V。其它电压亮机与不亮机都是一样的。请问这样要换北桥吗?(显卡是北桥集成显卡的。)我刷过BOIS、换过内存、换过CPU。现在就是要搞清楚不亮机的时候CPU电压为什么是0.99V。亮机的时候电压能0.99V一下就能跳到1.17V。

网友A:
cpu背面不是有贴纸。镶纸有喜!修过一台进活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背面不是有贴纸。镶纸有喜!修过一台进活物的

为什么要镶纸呢?进活物?我这个没有进活物哦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B:
这种就比较麻烦了,不亮机的时候看看软启动正常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就比较麻烦了,不亮机的时候看看软启动正常没

新手就遇到比较棘手的问题了

网友D:
沿着CPU寻址信号查一查

网友:
学习了  一起研究下

网友:
维修 地方很简陋啊  学习了

网友:
有一朋友需要迅维的邀请码进入咱们论坛学习。因本号没有权限兑换邀请码也经常要使用此账号。所以只有麻烦论坛大神赠送一个!有的私信我。谢谢啦。

网友E:
按照时序查一下,大哥你的维修台好干净

网友F:
写得很详细了。谢谢

网友G:
2A 多 电流这样大啊。哥哥 。老AMD机器吧才这样打电流。。估计要搞 桥了。AMD桥容易虚汗

网友G:
不亮的时候 风枪 轻微 加热下 桥 ,看电流能上去不,能上去你就搞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亮的时候 风枪 轻微 加热下 桥 ,看电流能上去不,能上去你就搞桥了

没有设备,搞不了桥,我是修电视的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G:
2A 多 电流这样大啊。哥哥 。老AMD机器吧才这样打电流。。估计要搞 桥了。AMD桥容易虚汗

这个不亮机是不定时的,不分热机与冷的,开10次可以有两三次亮机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没有设备,搞不了桥,我是修电视的

850热风枪 干一炮 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写得很详细了。谢谢

也不是很详细,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情况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照时序查一下,大哥你的维修台好干净

看到你的不是维修台,维修台在下面的

网友C:
我只有风枪,没有BGA返修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沿着CPU寻址信号查一查

你说的这个信号是CPU电压产生的送往CPU供电芯片选择输出电压的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850热风枪 干一炮 才说

干哇。明天再说。但是亮机一直都能正常,就是有时开不了

网友:
加焊北桥吧,搞好过一台

网友H:
楼主是修家电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修家电的吗

是啊
在乡下嘛!就多样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就遇到比较棘手的问题了

我也是新手 大家互相学习吧

网友:
这个除非有通病不然谁都无法告诉你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
在乡下嘛!就多样的维修

果然是大神,,顺手教我修家电好不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有风枪,没有BGA返修台啊

GBA,维修必备的,赶紧入手一个

网友:
AMD 的北桥  ATI的显卡   是这2个的话就直接干吧! 不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