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 CPU芯片测对 地阻值判断好坏---A9 CPU芯片测对 地阻值判断好坏

楼主(2016-09-18):
A9 CPU芯片测对 地阻值判断好坏---A9 CPU芯片测对 地阻值判断好坏

网友:
这次终于发了个带图得了

网友A:
手机真心没修过,焊点怎么小直球都头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真心没修过,焊点怎么小直球都头疼

我觉得  植球 比笔记本芯片好植多了

网友:
这个值得加分哦

网友:
楼主请教下  你这个焊盘的位置是A9cpu的位置吧  那么你要测试CPU的对地组织CPU要装在上面,请问你怎么测试这几个焊点的对地阻抗呢?本人没修过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  植球 比笔记本芯片好植多了

我最近在研究手机的料板,难道是我方法错了?

网友:
值得参考的资料  还去了无关网站 加分

网友:
精神可嘉!大赞

网友:
这个资料真心不错哦,还把别的网站给去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