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惰维修蓝宝石 H61M-lite 上电后掉电重启

楼主(2016-09-18):
蓝宝石 H61M-lite 上电后掉电重启 测供电,只有集显供电没有,本人懒,想到集显供电电压是0.45V到1.2V,拆集显供电管后,直接飞线CPU供电电压到集显供电,亮机,装系统一切正常,各位帮忙加分,让我赚点下载分,谢谢
还有BIOS

网友A:
不错,不过我很久没修过台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过我很久没修过台机了

现在只修笔记本吗,还是手机

网友B:
这个 略叼、、、就是不会知道 稳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略叼、、、就是不会知道 稳定不稳定.

鲁大师试过没问题

网友C:
额 这会不会影响时序?

网友C:
以前怎么没想到直接拉电压过去,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 这会不会影响时序?

不太懂时序能用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怎么没想到直接拉电压过去,稳定性怎么样?

用了几小时没问题

网友:
牛逼,,,, 强大老火

网友D:
一般集显供电就是0.45左右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集显供电就是0.45左右

一放视频或测显卡时就变1.2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