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VD 2.2 BIOS

楼主(2016-09-18):
华硕 X55VD 2.2 贴纸X55C (修改)

ASUS X55VD 2.2.rar

网友(2017-08-25):
下载一个试试, 不加电 ,扣电池自动上电

网友:
刷完有待机5V没有3V,  不加电 原BIOS能自动上电,

网友(2018-01-20):
独显集显?以后这种不清不楚的帖子最好还是少发点吧!!!!!浪费时间和分

网友A(2019-03-17):
集成的主板,能显示。。。风扇狂装,和原机合成也不行。。。那些说不显示的仔细看看板号再下载。。。换了一个地方下载了一个,解决了风扇狂转的问题。。。

网友(2020-01-06):
引用 网友A:
集成的主板,能显示。。。风扇狂装,和原机合成也不行。。。那些说不显示的仔细看看板号再下载。。。换了一 ...

我也是 你在哪里下载的 告诉我帖子地址

网友(2022-09-04):
从哪里下载风扇不狂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