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1107手机待机就关机了求解!

楼主(2016-09-18):
      我这有个1107,开机正常使用没问题,一般手机放在旁边不使用15秒就会自动黑屏,再次使用就按开关键唤醒,可是我这黑屏就再也换不醒,只有一直按着开关10秒左右才能开机,等于就是重启机子,但是一般的机子开机按开关只要2-3秒就有反应,我这一黑屏就得按着10秒左右才能重新开机。估计手机黑屏后就死机了,我取下电池,用电源直接接上开机,等黑屏后待机就直接降到0.003A。各位大师,这一般是哪儿的问题导致的呢?我没修过手机,不是很了解,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这玩意有没有 休眠 睡眠功能的信号之类的   首先有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有没有 休眠 睡眠功能的信号之类的   首先有图吗

没有图呢,应该没有休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