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星Q470C二次触发自动重启才能亮机问题

楼主(2016-09-18):
机型:三星Q470C

故障:二次触发自动重启一次才能亮机

1.机型和板号    三星_Q470C_XIDAN-14_REV1.2 BA41-01938A

2.亮机图

3.如果刷了此BIOS依然二次触发会重启才能亮机的话,装机进系统正常关机一次即可,
实在不放心就在系统下装SW update(三星升级管家)更新下BIOS即可

三星_Q470C_XIDAN-14_REV1.2 BA41-01938A.zip

网友:
遇到过,有分的前提下就收藏

网友(2017-05-03):
我的机器开机两次才能亮机 下载试试

网友(2017-09-02):
原来是要开2次 刷了亮都不亮了。。。。

网友(2018-09-09):
我的也是触发自动重启一次才能亮机,看评论不敢下了

网友(2021-09-11):
我的第二次开机不亮,要重新插内存

网友(2022-04-09):
看到有说装上硬盘再开机就好

网友:
有说装上硬盘开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