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E2220W

楼主(2016-09-18):
三星 E2220W开机灯管完全不亮 改高压条 依旧 求资料

网友:
你灯管是好的吗?然后开启信号 12V正常吗?

网友:
测量供电还有开启,这个我改过,完全可以的。

网友:
外接灯管看一下 是不是原机的灯管有问题

网友:
你先看看,是不是屏背光本身有问题

网友:
灯管 全坏了?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条点 一下灯管,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供电 检查了啊??

网友:
都不确定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就先改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