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NOTE2 N7100触摸失灵,充电提示电池温度过低

楼主(2016-09-18):
接收同行一台NOTE2,本来是充电时提示电池温度过低,换了U505U500一大一小电源,问题没有解决触摸反而失灵了。
先解决触摸不灵,打开那操蛋的故障排除图纸看看,找不到三级图纸只能将就了。测TSP_AVDD_3.3V正常,TSP_VDD_1.8V只有1.1V,电压不对头,电压来自

U500,将原来 的电源装回去一测,妈的还是一个鸟样。电路上有东西拉低了电压?电路上只连着C540,拆掉了还是只有1.1V,把板的插座和屏插座都洗了一遍还是没解决。好了吧投降,飞个1.8V总可以吧,说干就干,从C615处飞线到R706,触摸终于正常了。接着修充电问题。

输入*#0228#显示电池温度-20度,既然大小电源都换了,就不考虑了,翻遍板位图分别找到TH300、TH400、TH401温控电阻,看位置TH401靠近电池,从9300料板上拆一TH401换上,电池温度37度,插充电器可以充电了。TH401位置看下图。

网友A:
这样修一下能收多少钱啊  还挺麻烦的

网友B:
我就想知道 TSP_VDD_1.8V这个 随便找个1.8v 都可以?

网友:
这个维修挺麻烦的,要收他不少钱吧

网友:
可以借电压受教了

网友C:
1.8V是板层拉低了吗?

网友:
电池温度低就直接干大芯片  这个上家真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V是板层拉低了吗?

没有去研究是不是板层漏电,借了1.8V电压解决问题就没去查了,因为同行的机也收不起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 TSP_VDD_1.8V这个 随便找个1.8v 都可以?

反正借了一个1.8v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修一下能收多少钱啊  还挺麻烦的

说实话,同行的机子又是老机子了收不起价钱啊

网友D:
是手工问题引起触摸不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手工问题引起触摸不灵吗.

应该不是,没有深入研究,我想应该是换电源时高温引发板层漏电

网友:
又是那么好的资料,技术赞

网友(2016-10-18):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