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R-5421 大小写灯亮 屏不亮

楼主(2016-09-18):
机型:戴尔14R-5421

故障:大小写灯亮 屏不亮

1.机型与板号

2.大小写灯亮 屏不亮 外接没VGA只有HDMI,先打开图纸查屏接口,DBC_EN  0V  LCDVDD  0V

3.查得DBC_EN来自PCH南北合一桥

4.LCDVDD供电的开启也来自PCH南北合一桥

5.问题找到了,就换PCH南北合一桥,更换后亮机

6.不走弯路或能修出来的故障都简单,修不出来的都难,说多了都是泪,为分享精神加分吧!!!!!!!!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祝迅维网越办越好

网友A:
一般这种不是显卡就是桥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嗯  可以说是南桥 因为南北合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不是显卡就是桥

确实是这样,除了桥就显卡了 就两个大芯片

网友:
直接换桥!

网友:
兄弟  加焊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我们都是先焊显卡

网友:
一般加焊就可以  想负责一点可以无铅推动下

网友:
谢谢分享 好像还没有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
直接拉个信号看行不行 ,,换桥费钱啊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加分了

网友:
楼主bga一次成功手法不错

网友:
bga搞一下ok  不错

网友C:
直接加焊不行么,换桥成本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加焊不行么,换桥成本高呀

这点确实大意了 下次注意先加焊

网友:
思路很清晰 ,能减少成本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样,除了桥就显卡了 就两个大芯片

像我这边一般都是加焊加焊。换的很少的

网友(2020-04-22):
不错不错 学习了 二合一的南桥

网友:
有没有试过加焊一下 是不是温度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