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未检测到电池

楼主(2016-09-18):
               今天接到ACER 4741G   I3  JE40-CP MB 09920-3。开机进入系统正常但显示未检测到电池。拔掉AC电源电池也可以放电继续使用,但单单要电池是开不起机,打开机器检测电池接口BAT1,第四脚BAT_IN# 有0.30V ,第5脚 BAT_SCL 有3.3V,第6脚BAT_SDA 只有0.18V,  经过分析第四脚第电平有效正常,第5脚3.3V 来自RN3排阻上拉正常,第6脚电压0.18V是经过RN37接到EC的78脚也是RN3上拉3.3V,但是没有3.3V电压我把RN3排阻拆下了测量4.7K正常。  原理分析这俩个信号BAT_SCL  BAT_SDA 是接到EC  78和77脚同时也接到U4 充电芯片9和10脚,上拉电阻正常4.7,  我对地打阻值BAT_SCL 有10K 但 BAT_SDA 才200欧有问题,我认为EC BIOS会不会导致EC  78脚拉低我刷了EC BIOS也一样,后来我把U4拆了发现阻值和BAT_SCL 一样了10K ,问题找到更换U4充电芯片OK,原来是这数据总线读电池信息也控制充电。

网友:
感觉充电电路  好麻烦呢  哎

网友:
bios不会影响信号阻值的

网友:
保护隔离问题 分享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