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GA-B75M-HD3 REV1.0上电秒掉电!!

楼主(2016-09-18):
故障:上U秒掉电,不上U循环掉电
查各主供电,都正常,一上u就秒掉电,并没有循环掉,掉一次就不上电了,看情况有点难搞,秒掉电的都不好测,没有示波器,好难搞!

慢慢查U供电的各个条件,不小心发现这个电路好像有点问题,不敢确定啊!!VTT_PWRGD应该为高才是啊,看来有妖气啊!Q48已经为低了,直接由Q17上拉才对

测Q17的2脚已经为低了,这样看来就简单了,测电阻R115一端有1.1V,另一端无电压,更换R115后,妖气没有了,直接跑码亮机!!!

   个人认为技嘉的板大多数循环掉电都是与这些门电路有关,还有BIOS,U供电的EN、PG!!!有不对的地方,望各位大神指出!!谢谢

网友:
又涨姿势了,楼主威武霸气

网友:
楼主修版简单有效速度,

网友:
前两天看有人总结了H61的不良全记录,以后可以参考维修!当然这就可以做为教程

网友:
技嘉主板不但VTT-PWRGD不正常会引起循环掉电,这个信号VRMPWRGD不正常,也会引起循环掉电,我修过好多技嘉的板都是这样,可以说这是技嘉的通病了!

网友:
又涨姿势了

网友A:
技嘉的小稻芽特别多问题也多

网友B:
这板不定时重启有修改吗  求教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不定时重启有修改吗  求教教

有啊,,这个故障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小稻芽特别多问题也多

都是缺供电的问题,会引起循环掉电

网友:
完全没看懂这电路工作原理啊

网友C:
图纸加密的,有什么用????

网友:
最近看了楼主几个帖子都有收获啊,加分!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加密的,有什么用????

密码是:rmadept

网友:
这是内部图?

网友:
是CPUVTT上拉吧

网友:
看得出理论很扎实。

网友:
缺供电的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