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65无待机电流,温控出问题,有图纸,板号LA-5754P 2.0

楼主(2016-09-18):
接客户笔记本联想Z565 ,接19v电源整机无待机电流,查主板19V已过保护隔离,无3,5V待机电压,查控制芯片PU401第6脚有19供电,再查3,5V对地阻值正常,查PU401第14脚开启信号只有0.25电压,不正常。 查PU401线性电压第7脚LDO有6V电压,顺PU401第14脚MAINPWON受PU202温控芯片控制 ,经分析,PH202 PH203温控电阻损坏,如更换很麻烦,有可能故障复发,把PU202第一脚VL和第3脚飞线相连 ,3,5V待机正常,开机触发测试正常

小小菜鸟, + 2 双击666+关注!

网友A:
表示很厉害。。。你们都生意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很厉害。。。你们都生意好啊

赚点辛苦钱,主要是这种机子没有3,5V给大家一点提示,谢谢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这种温控下次知道这么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这种温控下次知道这么改了

互相学习,其实这种问题还有其他方法,我们有时就是要立杆见影,谢谢回复。

网友C:
不熟悉联想的请教下,这种温控芯片啥原理呀?能否直接拆掉排除温控的影响?

网友D:
温控 拆扔垃圾桶 不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熟悉联想的请教下,这种温控芯片啥原理呀?能否直接拆掉排除温控的影响?

这种温控芯片不能直接拆除排除问题,温控电阻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电路中,PU202的第6,8脚相当于这个芯片的开启脚,当温度正常时,电流会从第1脚流向第3,4脚,开启PU401的3,5v,谢谢回复。

网友F:
楼主最好能把温控芯片简单解释下和说明改电路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控 拆扔垃圾桶 不就可以了

你的方法也许可行,谢谢回复。

网友G:
亮机过系统桌面那美女图案没什么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最好能把温控芯片简单解释下和说明改电路的原理

这个大家肯定都是高手,原理大家应该明白的,就是温控电阻坏了,也可能是其他零件坏了,我飞线让温控失去作用,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亮机过系统桌面那美女图案没什么看点

谢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种温控芯片不能直接拆除排除问题,温控电阻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电路中,PU202的第6,8脚相当 ...

有点明白了,谢谢楼主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明白了,谢谢楼主解惑。

没什么,互相学习,也许你说的拆除方法可行,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也没有拆除试一试,如果不受其他影响,拆除应该可以,谢谢回复。

网友H:
小白不懂请教下,1脚跟3脚连起来是什么作用

网友I:
现在就是温控不受控了 风扇会一直转不?

网友J:
问一下楼主以后过热保护还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这种温控下次知道这么改了

互相学习,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J:
问一下楼主以后过热保护还正常不

我们只是把客户的机子修好,有的时候机子的设计作用不是很大,另外CPU自身有保护作用的,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就是温控不受控了 风扇会一直转不?

这个不是风扇那部分的温控保护,CPU风扇运转正常,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白不懂请教下,1脚跟3脚连起来是什么作用

就是绕过PU202,给PU404一个3,5V开启信号,谢谢回复。

网友:
没什么,互相学习,谢谢回复。

网友K:
技术好!下次遇到可参考修!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技术好!下次遇到可参考修!

没什么,共同进步,谢谢回复。

网友L:
感觉大多数   电源  不加电都和  供电芯片  有关啊  啊

网友M:
温控出现的还比较少

网友L:
温控电阻不太好找是吧?

网友:
烧断线了?

网友:
温控问题确实比较容易忽略的。

网友:
都是大神来的

网友:
没什么,互相学习。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L:
感觉大多数   电源  不加电都和  供电芯片  有关啊  啊

有道理,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M:
温控出现的还比较少

是的,很少有这种情况,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L:
温控电阻不太好找是吧?

是的,一般都不会找的,谢谢回复。

网友:
没有断线,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