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有一片46pfl600-t3 不开机 待机红灯,开机后变绿但是不显示 江湖救急谢谢各位

楼主(2016-09-18):
待机正常,开机后po-on正常。3.3v    ,12v正常,24v,正常,,主板上dv11 1.15v正常,
dv33sb  3.3v正常,av33   3.3 正常  dv33    3.3正常  dv15-ddr  1.5v正常,基本待机电压都有了
但是bl-on   adj  没任何反应    而且几秒钟自动关机,     待机红灯按了之后变绿,但无显示
不清楚还需要哪些条件  常理下触发开关后ps-on正常之后bl-on也应该正常了,主控芯片是mt5325olmj
有没有大师遇到过告知一下思路,江湖救急,   千万不要沉!

chinafix.com.cn迅维网_飞利浦液晶55PFL6300T3图纸(1).pdf

网友:
自己顶一个,千万不要沉,谢谢大家帮忙,今日祝我一臂之力,明日我有问必答

网友:
有没有人看见,提个意见嘛

网友A:
我也是刚接触液晶电视没几天,我分析啊 既然触发后各电压都已经正常产生了。那说明电源部分应该没啥问题了,不发出背光开启那可以查下时钟 复位,都正常的话就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接触液晶电视没几天,我分析啊 既然触发后各电压都已经正常产生了。那说明电源部分应该没啥问题了 ...

时钟复位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