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两个板子没办法求助

楼主(2016-09-18):
1.华硕P7H55 外观网卡蹦了,摘下网卡,还是掉电重启,不插12V也是掉电重启。测的内存四个电压都是有,几个大的MOS管电压也都正常。。没什么办法了,有图或是有思路的朋友给个指点
2.联想CFM2D3M,没有CPU供电,管理芯片是6377。没有图,希望帮助

补充内容 (2016-9-19 19:18):
p7H55不上U掉电重启是正常的,不必纠结。上U掉电重启我这个板子是因为没有出时钟。。但不是通病问题。。更换时钟芯片好了。。

补充内容 (2016-9-19 19:21):
联想CFM2D3M,借鉴了论坛里V星F2A55的经验,IC是62773,线路都是一样的没有EN,但是不是电阻变质是。。芝麻官的控制级信号问题。跑线到内存槽底下看不到了。直接去掉芝麻官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V星F2A55的图,

补充内容 (2016-9-19 19:24):
P7H55有故障时。。上u掉电重启,空板也是掉电重启,拔掉12V,还是掉电重启,导致我以为是缺电压保护,走了弯路

网友:
主板已经修好了。。看结果给加分啊

网友:
怎么修好的

网友:
12片V星FM2-A55M-E33无CU供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8033-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12片V星FM2-A55M-E33无CU供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8033-1-1.html
(出处: 迅维网)

chinafix.com.cn迅维网_MS-7721 rev 3.2 FM2-A55M-E3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