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W191A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6-09-18):
手上有台HW191A显示器,5V电压输出只有4V,换了P1337还是一样,显示器修的少,大家帮忙看看该查哪里

网友:
滤波电容换了先

网友:
不接负载,输出电压怎么样,是否正常

网友:
看5V整流二极管是不是击穿,会带不动负载.

网友:
该模块,你懂得

网友:
像带不起负载啊

网友:
这个 431 光耦

网友:
后极电容全换,还有光藕

网友:
是电源板负载低了吧

网友:
换下初级管理芯片的启动电容试试。

网友:
换 431  光耦  看下滤波正常吗

网友:
分别换 431 及光耦,25V/22U电容一试

网友:
电容换了先。

网友:
先换滤波电容,不行看是不是后级拉低电压。

网友:
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楼主 你打一下这个芯片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