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3420 HM7X 系列 独立显卡屏蔽方法 有图 小白碰到 ...
戴尔 3420 HM7X 系列 独立显卡屏蔽方法 有图 小白碰到就是钱

楼主(2016-09-18):
戴尔 3420 HM7X 系列 独立显卡屏蔽方法 ,断开显卡的供电 就可以了看图就会!!不要问为什么了 以后还会搜集其他的双显卡的屏蔽方法!
显卡

网友:
现在的机好多f都可以这样做

网友:
这个在系统里禁用独显应该就可以啊。

网友:
这种直接端开供电改集显的好操作
有些需要改线路

网友: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有些要改半天

网友:
这种简单 有的要挪一两个电阻 没有集显供电的要改的更多

网友:
屏蔽耦合电容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