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V1.0报警,键盘失控。

楼主(2016-09-18):
联想G31T-LM V1.0报警,键盘失控。USB键盘按下去有‘的的’响,圆口键盘三灯全闪。南桥、IO、换过,BIOS刷过,串口、并口芯片、网卡、声卡全拆还是没能解决问题!有遇到相同问题的请指教!

网友:
南桥坏了是可能的

网友A:
查查CMOS电路,图中不是CMOS报警吗??可能是它引起的

网友:
南桥换过的,全新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CMOS电路,图中不是CMOS报警吗??可能是它引起的

CMOS放过电的,这样也很正常。

网友B:
一般键鼠不能用是什么原因呢,p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键鼠不能用是什么原因呢,ps/的。

键盘插口后面的排阻和电容,键盘插口,还有I/O

网友:
查看下键盘接口后面的排阻,量测下键盘口的CLK信号

网友C:
更换下键盘接口吧,键盘接口也能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查一下COM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更换下键盘接口吧,键盘接口也能导致这种现象

接口都断开了还是老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接口都断开了还是老问题!

接口拔掉了吗 还有接口后面的排阻和电容换了吗 接口里面短路也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口拔掉了吗 还有接口后面的排阻和电容换了吗 接口里面短路也造成这种情况

客户最后待不急了,不修了。

网友:
我手里一块AMD的板子也是PS/2的问题  明天有空再捣腾捣腾  今天看到一个帖子说时钟芯片也能一起键盘鼠标不对~~~~~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