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S7矿机电源修好了 手绘部分电路图和维修资料分享

楼主(2016-09-18):
    前几天接修几个蚂蚁S7矿机电源,在群里找资料 没找到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7574-1-1.html只好自己慢慢检查 维修了  ,为了方便测量 把大件都先拆掉仔细查找,终于查出坏件有 R38  Q5   Q17    D8  Q12 Q13   Q15  Q16 CM6800TX 和驱动板后边的两个小三极管 ,Q 12    Q13   Q15   Q16   和驱动板后边的两个小三极管都是贴片小三极管 ,又去淘来配件。全部更换后电源修复 。

T2小变压器下边4个三极管是Q12  Q13 Q15 Q16 坏的

开关部分WT7510

副电源 TNY274和CN2接口

驱动小板背面

正面CM6800

CN2 和WT7510 是正常机在路实测数据          小板接口和CM6800是单独测正常小板数据

主电源图 左边是去CN2 的 7脚   6脚  8脚

分享出来只为有分的砸过来吧

网友A:
从图上看,这电源功率可不小呀
另外,主电源的主回路画的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
用料 做工 还是不错

网友B:
矿机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这电源功率可不小呀
另外,主电源的主回路画的是不是有问题呀

标注功率 12v  1600W       跑线路画的可能有错误 望指正   。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
电路图画的 规范 工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矿机是什么意思

可以去度下  比特币挖矿机 就知道了

网友C:
楼主的功底还真不浅,图纸绘得那么工整。

网友:
照着板子画电路,很锻炼人的意志,,也很能提高维修水平,

楼主有毅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功底还真不浅,图纸绘得那么工整。

先画个草图  整理后再画就行了

网友D:
这电源买个估计要不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买个估计要不少钱啊

500元人民币

网友:
这图,画的太漂亮了,赞

网友:
图画的不错啊

网友E(2020-08-19):
图画得很好

网友E(2021-08-20):
可以给我维修几个电源吗,如果可以麻烦给我打电话13263347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