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独立显卡黑屏 有进入系统的声音

楼主(2016-09-19):
今天收了一台联想Y460 重装系统后发现没有认到独立显卡, 驱动全部都打上了还有没有认到独立显卡 进了BIOS将显卡调在了独立显卡项,保存后电脑直接黑屏,过了一会有进入系统的声音 切换成集成显卡又正常显示 独立显卡是ATI的,这一般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双显卡的,你看看独立显卡的供电都正常不,不行就加焊下显卡

网友:
ati的显卡虚焊比较多,假焊不行就重植

网友:
测量下独立显卡的供电吧

网友:
显卡故障,加焊一下看看,好不了就换新的.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换显卡好麻烦啊

网友:
多数是显卡

网友:
供电  显卡本身有问题 都可能这样

网友:
一般显卡问题

网友:
要换显卡 加焊一般没用

网友:
看来都认为是显卡的问题,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但会不会跟显存有关,期望结果

网友:
查看显卡供电      如果供电正常  那就干桥

网友:
换个显卡应该就好了

网友:
装官网的芯片组驱动和显卡驱动试试先

网友:
还是改集显吧

网友:
换显卡吧试试  查查显卡供电

网友:
换个显卡应该就好

网友:
加焊一次再说

网友:
一般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机器,得出结论。装GHOST系统,进系统黑屏,有背光,此机要装WIN7纯净版,然后驱动到官网下。你可以试下。

网友A:
显卡虚焊或者是显卡挂了

网友:
显卡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