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不触发维修 给大家送点福利,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6-09-19):
联想IH61M故障不触发(插上测试卡待机灯不亮)学校用的电脑坏了7台故此发帖 根据自己的维修经验觉得是少了待机3.3v。维修步骤:1、根据上电时序首先找到待机5V转3.3v的电路 测量2、3脚有5v、6脚输出有3.3v 修到这里我有点想吐血有3.3V为何还是不触发,抽根烟默默的找到以前在基地学习的一些资料看看了,还是没头绪。没办法用那个万用表乱戳,当我戳到CMOS跳冒上的时候一看万用表居然没有电压,这里不是应该有3.3v的吗? 有鬼在跑到电池下面的那个D22测下都有3.3V 现在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拿起我的神器铜丝给他飞跟线在插上电源 居然有只是灯了按下开关 呵呵呵已经可以了,维修还是要搞点逆向思维,在加点运气。为什么要有了3.3vRTC电压才能亮灯呢,这里我拿出了13年在基地学习的H61时序在温习了一次,也明白了,应为我打字慢,我就不多说了,论坛有高手不懂的可以问问他们或者问我也可以快凌晨1点了我就关门回去了哈,

网友A:
大半夜的来分享修台板的经验不容易!满分送上

网友B:
这个联想的61印象是上了电 COMS跳线那里才有3.3V

网友C:
rtc需要那么高的电压吗?

网友D:
修的不错,跳帽上的电压推测是rtcrst信号电压,在intel芯片组平台系列主板上也是给南桥提供待机条件的。

网友:
应该自己总结下维修的经验和顺序呢

网友E:
这机子是使用坏境不良导致断线没电压  所以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半夜的来分享修台板的经验不容易!满分送上

谢谢 其实我也是想着有这么多台都是一样的问题所以吧他分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是使用坏境不良导致断线没电压  所以不触发

恩断线了 而且不是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不错,跳帽上的电压推测是rtcrst信号电压,在intel芯片组平台系列主板上也是给南桥提供待机条件的。

是的是的,只是修的时候有点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需要那么高的电压吗?

RTC 电压是给南桥待机的,必须要有,不然会导致不触发

网友:
待机时有没有3.3v

网友F:
你指的3.3V是那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指的3.3V是那个信号

是rtcrst信号

网友:
每一代的时序都不同了,刚修熟悉一代结果又换代了,做维修真有点累

网友:
手上有块一样的板,待机时右边CLR_CMOS没电压......触发后才有

网友:
插上测试卡待机灯不亮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G:
7台机器,都是这么解决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联想的61印象是上了电 COMS跳线那里才有3.3V

你说的对,不过人家飞线能亮机了,

网友:
应是IO没有BAT电压,没工作

网友:
V星的主板可以插PCIE接口吗,

网友:
那个电压是RTCRST吧,这个没有3.3的话,肯定不会触发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多写点好经验

网友:
因为3.3vRTC电压参于开机

网友:
联想很多是COMS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7台机器,都是这么解决的吗

是的,同一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下次遇到好修了

网友:
记得这板CMOS电池没电也会无待机

网友:
记得CMOS电池没电也会无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多写点好经验

胡师兄你就别来笑话我了

网友:
其实按照主板时序来修的话,是很好修的

网友:
桥缺少待机条件所以不触发

网友:
联想这板子我修过调帽没电压是正常的啊。我一开始也修这里。。后来放过,到最后发现PSON#不能被拉低,加焊IO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对,不过人家飞线能亮机了,

他说的确实 这板子调帽待机是没电压的

网友:
南桥触发的条件之一

网友:
跳帽上的电压推测是rtcrst信号电压,在intel芯片组平台系列主板上也是给南桥提供待机条件的。

网友:
没事也 要顶一下反正不会怀孕

网友:
这个都是RTC断线呀。

网友:
嗯 有 用 有用

网友:
确定是小通病。不过多的还是那个VRMPWRGD那个信号问题

网友:
说实话,这板子这问题 有点多。一般飞跟线OK

网友:
就是电池下面那个二极管没有3.3是吧

网友:
先把经验收藏了,下次备用

网友:
学习了  COMS没有3.3也会不触发啊

网友:
楼主所有的主板都是这个问题吗? 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J:
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了,但看了一下好像不是断线吧,感觉就是D22出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了,但看了一下好像不是断线吧,感觉就是D22出问题引起的

不好意思,我悔过,真不关D22的事儿,我大意了

网友:
这板子难道技嘉代工的?PCI-E居然能跑码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我又来了,我这主板还是没弄好,我确实测了COMS跳线上确实没有3.3V,按照楼主的方法直接在D22上的3.3V接到跳线上还是不能触发,我确实还是没听太明白,到底是哪里断线了我也完全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