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客户网上买的,改了BIOS的,变成了2G的 730,试过手动装驱动,都不合适

楼主(2016-09-19):
这是客户网上买的,改了BIOS的,变成了2G的 730,试过手动装驱动,都不合适

网友A:
问下大家这是啥芯片,用什么驱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大家这是啥芯片,用什么驱动啊

0939代表生产周期,2009年39周生产的货,那就找09年出的显卡刷BIOS,

搞不好还是什么9600,9800的显卡,

网友:
公版驱动装不上,难道这还是定制版的?

网友B:
下面的那个15-什么芯片型号啊~被擦掉一半多了,我猜是215-xxxxxxx

网友C:
问客人在哪买的,讨个原装BIOS回来

网友D:
核心上重要部分的字被抹掉了 看不出来
楼主,把显卡的全貌 贴出来 看看

网友:
上次搞一个也是驱动装半天——,后来 要改驱动才装上

网友:
你试下把他刷回正确 的BIOS,再装驱动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怎么改

网友E:
设备管理器里强制安装9600gt 或者gtx250驱动好了,现在很多卡都是这么改的
n卡驱动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备管理器里强制安装9600gt 或者gtx250驱动好了,现在很多卡都是这么改的
n卡驱动都通用

谢谢大神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那个15-什么芯片型号啊~被擦掉一半多了,我猜是215-xxxxxxx

拆开看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客人在哪买的,讨个原装BIOS回来

不问了,现在显卡换下来归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心上重要部分的字被抹掉了 看不出来
楼主,把显卡的全貌 贴出来 看看

好的,马上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