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32不显示

楼主(2016-09-19):
接到一台HPCQ32,电流上到1.5后掉到1.2,拆机发现显卡和BIOS有修过,于是重植显卡无果,换新显卡后亮机,客户取机后用一天说温度高,返修又点不亮了并且风扇坏了,加焊显卡,换BIOS现象一样,请大神支招

网友:
显卡确定焊好不!!

网友:
显卡重置一下试一下 。。不行再更换一个显卡

网友:
用风枪吹下南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