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对于一些冷开机能开启,第二次开机不开机一 ...
我想问一下,对于一些冷开机能开启,第二次开机不开机一般思路是什么

楼主(2016-09-19):
我想问一下,对于一些冷开机能开启,第二次开机不开机一般思路是什么
不开机

网友:
就不开机看看电流

网友:
散热,或者说待机芯片?直接拆板出来量一下到底是什么导致的不能开机?思路都是自己碰到,一步步走过来了才知道的

网友:
什么机型啊

网友:
环视要去专业学习一下上电时序。

网友:
这种问题要一步一步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