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断电捡到便宜了

楼主(2016-09-19):
这个机器断电,进系统几分钟就断,刷BIOS不行,结果注意到,机器很热,风扇不转,风扇坏了 哈哈哈

网友:
我也是醉了。这个种一般都是散热问题。你还刷BIOS。

网友:
这钱真好赚。。。。。。

网友:
让你捡了条死鱼,看楼主得意的笑。

网友:
果然高手,逮到就刷BIOS。

网友:
为什么不先看散热的问题呢 你也是高手 我也是醉了

网友:
一般都是先看散热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次

网友:
遇到这样机器,算是送钱来了

网友:
高手,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
掉电基本都会先检查散热,这个..

网友:
我服了你,你居然先不看外设,你就直接刷BIOS,在下佩服

网友:
掉电故障开关  散热这块首先排查

网友:
风扇不转,你看不出来吗

网友:
这就是不刷白不刷,刷了也白刷。

网友:
温度引起的应该外面都感觉到了

网友:
这种问题也拿出来赚分

网友:
会掉电首先就应该检查散热器跟风扇了

网友:
你怎么不修下板子,换个桥啥的,- -

网友:
主要还是捡到钱了 也不错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回捡钱

网友:
风扇不转直接可以看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