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我想问一下苹果手机BGA焊接材料的问题

楼主(2016-09-19):
我想问一下,有什么地方能找到坏的苹果主板,我想炼下双层CPU的焊接,但是用好机子的话风险太大了,不知道高手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找点烂机子玩玩咯

网友:
taobao啊,一般料板cpu都被拆了

网友:
好多料板都是没有cpu的,这个可以用客户换下来的板子练习,或者高价买料板

网友:
淘宝上有卖坏板子的

网友:
买料班找万能的淘宝

网友:
好机子才能知道你焊上去好不好要用。坏的 你不知道你焊接的是好还是坏  只是上去了而已

网友:
看来练手的成本好高啊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网上废板很多啊,而且很便宜

网友:
买带CPU的板也不便宜

网友:
网上淘宝啊,大把的

网友:
淘宝买些便宜的带CPU的板就行了

网友:
搞CPU,还是先练好值锡吧,

网友:
老兄 赞还是先拿其他芯片练练吧

网友:
网上买吧,练好了,在拿差的机练手

网友:
马云家里有的,有可亮机的和不亮机的

网友:
找万能的淘宝啊

网友:
找坏的料板来练手

网友:
淘宝上大把,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