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电源如何接线?电脑电源线接法教程

楼主(2016-09-19):
主机电源如何接线?电脑电源线接法教程

  攒机过程中具备着很多细节,有的新手玩家在自主DIY电脑主机时,会遇到电源不知道如何连线的问题,下面小编就来教大家如何自己解决!

电脑电源线 图1

  电脑主机需要接电源的部件主要有:主板供电、CPU风扇供电、硬盘供电、独立显卡供电、以及主板跳线等。

  电脑电源线的连接方法:

  1、首先主板供电目前主板多数是24PIN接口,我们电源中也有24PIN接口,对应插入即可,该接法有防呆设计,因此一般都不会插错。如图:

电脑电源线 图2

  2、连接的最终效果。如图:

电脑电源线 图3

  3、主板供电连接完成之后,接下来将安装好的CPU供电4PIN接口连接到对应插槽位置即可。如图:

电脑电源线 图4

电脑电源线 图5

  4、再接下来就是硬盘供电了,硬盘供电也是4PIN接口,电源接口如下图,只要对应接入硬盘接口即可。

电脑电源线 图6

  5、如果您电脑中还安装有独立显卡的话,一般比较好的独立显卡都需要电源单独供电,比较差的独立显卡则由插入的主板处主板供电。一般需要单独供电的显卡接口也为4PIN,类似与CPU供电接口。

  6、最后介绍下主板跳线,这也是很多新手朋友装机十分头疼的问题,主要是涉及到电源机箱开机按钮、重新启动按钮以及机箱电源指示灯线的连接。接法对照如下图:

电脑电源线 图7

电脑电源线 图8

  7、实际上可以乱接的接口主要都为主板连接机箱的接口,而且目前前置音频接口、USB接口以及1394接口都采用了非常标准的一体化模块设计,永远不会插错,唯一需要注意的仅仅剩下了前置面板的开关、重启以及开机、硬盘指示灯了。

  再说的细一点儿,在主板与机箱接线中,其中开关以及重启是不分正负级的,只要插对位置就好。而两个灯却是不可以插错的,但是如果插错也不会引起什么事故。此时如果不放心,最好的办法就是开着机箱盖,在开机状态下自己尝试各种插法,不会引起各种事故,敬请放心。

  相信看完这几个步骤,大家都学会如何自主接线了吧?大家可以开始自己动手DIY主机啦!不过,在挑选部件时,电源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硬件,选购可不能马虎,应该挑选知名品牌的电源才比较有保障。

网友:
搞笑,来【迅维】扫盲了?

网友:
是搞电脑的人人都会接吧?

网友:
这个发出来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
无多大用途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