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AOC E951F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6-09-19):
小修AOC E951F通电不显示
一台显示器AOC e951f,不显,通电屏会亮但无显示画面,连显示器的LOGO品牌和No signal(没有信号输入)字样也没有。拆开量测,发现连接驱动板和液晶屏逻辑板的LVDS 接口两端,有几条信号开路,正常应该40条线两端都是通的。拔掉,外观无异常,用橡皮擦处理一下接回去,通电,LOGO和No signal都出来了。接上电视信号,显示正常。故障原因,排线松脱氧化。
发贴不易,看贴回贴是一种美德,看贴加分是一种大德!祝回帖和加分的兄弟,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网友:
这个直接被秒杀了  。多遇几次 钱来的快

网友:
屏线的问题?一般我都是直接先插下再说。。具体没测量过

网友:
天天有这样的机子就好玩了

网友:
这个没技术含量,好修。

网友:
一般都是先刷洗屏线了。

网友:
楼主是 专业维修的的 啊 有强大的理论知识

网友:
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