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23开机不亮 5声报警

楼主(2016-09-19):
昨天接到一台戴尔5423  客户说机器不亮  我拿到手大概看了下  就和客户报了价显卡问题  需要留下来修  客户同意  让小弟拆机   拆完了裸板开机发现5声报警  发现开机电流应该是量了  咋屏没反应呢  于是到论坛里找了bios  下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  疯了  不管了  直接bga干显卡  还是不行   这个时候会联想到戴尔电脑屏或者屏显有问题也会报警  于是找了个屏装上开机 亮是亮了 但是白屏  我擦  到底啥情况  难道是屏坏了  屏坏了咋不亮呢  量了几个保险都是好的  不应该啊   还是老老实实的装上新屏测量白屏的问题   白屏一般是lcdvdd这个信号没有  我量了主板发现这个电压有  出鬼了  有电压还白屏  难道是屏线   对应着屏线量另一端不通   由此断定 屏线断线了  飞了根线  装屏开机   新屏开机不白屏了  上他之前的屏  也好了   那为啥没这个lcdvdd这个信号上新屏白屏  本身的屏就不亮呢

网友:
原来是屏线坏了

网友:
LCDVDD 没有 就是这个故障 白屏。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中成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就该报8声啊

网友A:
没有LCDVDD这个电压,每个品牌的屏回不同故障,我试过

网友:
断的线应该是屏供电了。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LCDVDD这个电压,每个品牌的屏回不同故障,我试过

同意有得暗屏有的白屏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可以借鉴了

网友:
DELL 的机器报敬排线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五块报警应该是BIOS造成的,和暗屏 白屏没有多大关系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原来是屏线问题。

网友:
5声是 COMS电池被复位了  机器本来就是亮的  楼主错杀显卡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dell5声报警,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