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发烫

楼主(2016-09-19):
昨天客户送来一个6plus,特急的机器,下午就要走。虽然没修。但是问题没弄清楚,机器使用什么都正常,就是发烫,也就是机器从开机后大概10分钟左右,机器明显发烫。但是使用一切正常(各功能)。

拆开简单看了一下,是屏的温度,但是换个测试屏也是一样。机器客户取走了,但是问题搞不清楚,求教这样的情况一般什么地方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池问题,好多这样

网友:
有过  电池温度很高的案例的

网友:
这个一般就是电池问题啦吧,再遇到的话换电池试一下

网友:
可以先更换简单的配件试下,

网友:
重刷固件先吧。。

网友:
如果实在不好检测,假如客户没有资料可以刷机试一把,很多问题,刷机过程中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