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 无显示

楼主(2016-09-19):
显示座子阻值正常,±5.7都有,求思路

网友:
PP_LCM_BL_ANODE_CONN背光供电有没有

网友:
查背光吧,呵呵

网友A:
屏供电有了   又不会亮 没背光供电 怎么亮呢  用强光手机照一下屏幕 看看有没有画面

网友:
升压电路正常吗

网友B:
可以看看电流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电流到什么地方了

可以开机,电流偏高,最大可达1.7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有了   又不会亮 没背光供电 怎么亮呢  用强光手机照一下屏幕 看看有没有画面

没有画面的,没显 示背光也不会工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画面的,没显 示背光也不会工作吧

我说得是  有可能是暗屏   你说照也没画面    那就是没显示了   电流偏高    可能是开机后的供电 有短路的

网友:
围观学下  共同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