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I2251FWE 供电正常 灯不亮

楼主(2016-09-19):
I2251FWE 供电正常,但是灯不亮,驱动板换过了,怀疑是触控板(貌似泡水),请问去触控板如何开机。如何改装外挂

网友:
按键外改不好改呀,,,,

网友A:
有图还不好搞? 只是你发的图没考虑给别人看,弄大了再截图,这么小眼睛好吃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还不好搞? 只是你发的图没考虑给别人看,弄大了再截图,这么小眼睛好吃力

这是触摸按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触摸按键,,,,,

是,触摸按键不是物理按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触摸按键不是物理按键

你看看驱动板上能不能改这里,,,

网友D:
给它0-3.3V不同的电平试试,,,

网友E:
不好改就直接通电就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改就直接通电就开机

关键是通电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它0-3.3V不同的电平试试,,,

不得,还是不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驱动板上能不能改这里,,,

OZ9998BGN
(U801)这个芯片是连接插触摸开关的,是不是跟按键思路一样,亮度,开关脚同时跳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Z9998BGN
(U801)这个芯片是连接插触摸开关的,是不是跟按键思路一样,亮度,开关脚同时跳线

不是OZ9998BGN,是驱动板主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OZ9998BGN,是驱动板主芯片

我知道啊  驱动主芯片我试验过了
点不亮

网友:
强接不能亮吗

网友:
洗洗触摸板,拿风枪吹吹试试

网友:
在万能宝卖个直接换,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