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2311F显示器指示灯闪,开关无反应。数据刷完还那样

楼主(2016-09-19):
2311F显示器指示灯闪,开关无反应。数据刷完还那样。有没有遇到的指点一下

网友:
电源不一定是正常的呀,,,

网友:
建议重点查看电源板 看电源板电压稳定不 有没有跳变   一般电压不稳 容易出现类似故障 12V或5不稳

网友:
去掉屏及背光供电,看灯还闪吗

网友:
先检查一下电源板电压是否正常,之前遇到一个显示器也是无信号,发现5伏电压的电容坏掉了,更换电容即可。

网友:
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先把电源查好了再说软件问题

网友A:
电源我单独换了个独立电源供电还是闪灯。数据是在淘宝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我单独换了个独立电源供电还是闪灯。数据是在淘宝买的。

今天修了个也是电源坏了还是一样,我是换驱动板的电容好的

网友:
查一下驱动板各项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一下驱动板3.3V,1.8V供电是否正常,如正常,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
可能是二次供电问题。

网友:
5,12。驱动的3.3和1.8都量下。空载和负载的电压都看看多少。

网友:
不先查电源板上各电压正常不?

网友:
换那个50V的电容  电源板上的 试一下

网友:
50V的启动电容换下,

网友:
拆开屏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