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c AITE1 NM-A221 REV:1.0 不触发

楼主(2016-09-19):
联想e550c 笔记本不触发   报价200 待修   拆机想着好修着呢  测试无明显短路 结果插电流表电流跑0.5A左右掉了 再触发就没反应了无待机电压测3v5v正常  刷bios故障一样  但有待机电压的时候测试5v正常3v只有0.6v左右  故障到此 应该是3v二级电路的故障没思路了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建议 换个待机芯片试试  说不定有惊喜哦    呵呵呵

网友:
换3V的滤波,查后级短路情况、

网友:
找不到电路图
不好搞啊

网友:
板号多少 我看看 我有图纸不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yes&kw=nm-a221
这不是有图纸的吗    没有认真找呀  还是  自己看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 换个待机芯片试试  说不定有惊喜哦    呵呵呵

芯片太新 没货  哎

网友:
这种掉电有图纸也不好搞

网友:
我的E550 不插BIOS电池自动开机,到logo掉电,再开摁开机键不触发。维修中

网友:
:我也配到一个了

网友:
3v对地呢。。短路么?

网友(2016-10-22):
干掉PD17就好,3v就出来了

网友:
我这有一台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