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戴尔M5110大电流求助。。。

楼主(2016-09-19):
收到同行送的一台戴尔M5110大电流,心想送钱的来了,麻利拆机,找到电源接口小板上的一颗电容PC3806,直接拆掉,公共点阻值正常了,开机,看电流一路上去,到1.1A左右,再跳变再次,马上要 来人了,突然又大电流了,电流掉下来了,但是只是要显示的瞬间大电流,电流掉下来之后待机又正常了,也能再开机,反正就是开机要显示的时候大电流,裸板点也一样,换了下内存和CPU试了下还是不行,求教大神指教。。。。。

网友A:
可调电源限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限流了吧。

我也感觉是限流  .... 快亮机的时候电流就高

网友:
把限流调大点看看,要么哪个PWM电源不正常?

网友:
可调电源  电流调到最大试试

网友:
用原装电源看下  可能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