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60D I5四代 不触发(双待机芯片)

楼主(2016-09-19):
神州K660D-I5 战神
版号:DA0TWK

1.故障:不触发 按开关没反应 待机电流0.00

2.拆机 找图纸 找到待机部分 看一下 测主供电VIN有电 PU9 13脚0V 12脚5V多 6脚0.45 11脚5V

3.故障锁定 6脚是3.3V的电压 明显不正常 测对地值正常 推掉旁边的电容也是一样  同时这个+3VPCU也给到EC的待机供电 目测应该是芯片坏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看一下芯片引脚定义 只要ENLDO为高电平 分压正常 就会打开LDO脚

4.定芯片 到了之后 焊好 测了下3.3V有了 开机 亮机

进系统发现 没声音 客户来修的时候 就说过这个问题 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就顺便修下看吧

5.找到声卡 先测下供电 测到26脚的时候 没电压

6.顺着跑线

7.不解释了 附上亮机图

 会员1374314300鑫豆2024-3-20 08:16

chinafix.com.cn迅维网_k660d da0twkmb8c0.pdf

网友A:
楼主 很细心嘛   不错  这种图文的帖子 才有看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很细心嘛   不错  这种图文的帖子 才有看头

嗯 帮忙加下分呗

网友:
修的很好 写的也很好 楼主辛苦 学习经验了

网友A:
对  忘记加分了  补上先 呵呵呵

网友:
神州的机器很少修

网友:
技术好!下次遇到可参考修!

网友B:
楼主运气好,这机器一个通病 没待机 基本都是桥挂了

网友C:
楼主英文水平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  忘记加分了  补上先 呵呵呵

        好的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气好,这机器一个通病 没待机 基本都是桥挂了

桥给拉低了吗

网友:
思路不错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英文水平很好

只能看懂几个单词

网友:
电感掉了吗?

网友:
L25被拆掉了。。

网友E:
看着双待机芯片就恶心,还是单的好

网友F:
这样的贴看的最清晰了 给楼主点赞
-龟仙人-
谢谢!
详情

网友G:
楼主技术真心牛 必须加分
-龟仙人-
嗯 谢谢
详情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双待机芯片的机子还没碰到过,呵呵

网友:
神州的神机修的少

网友:
不仔细看 差点没有看到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中的高手呵呵

网友:
写的详细易懂 合适我们这些新手学习

网友:
没供电真不是问题

网友:
修信号才是难题

网友H:
这个烂机子难修的很 佩服佩服
-龟仙人-
有图纸还好
详情

网友:
学习了。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给拉低了吗
是的。 断开3 5 后续的结点 就正常。

网友:
越努力。越精神!

网友:
楼主思路好强大

网友:
不错!现在正好在收集图纸~!

网友:
楼主好技术,连秒两个问题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
已为楼主的技术加分,也是第一次看到3.5V由两个芯片来产生的,应该修法也是一样吧?

网友:
MD 上次我搞了一台这机器是桥烂。。 客户出钱不多 就放弃了

网友:
图文并茂赞一个

网友:
漂亮  楼主真是细心耐心

网友:
楼主的英语水平很高

网友:
神州不好修啊。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着双待机芯片就恶心,还是单的好

了解其原理 其实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贴看的最清晰了  给楼主点赞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技术真心牛  必须加分

   嗯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烂机子难修的很  佩服佩服

有图纸还好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见就少走弯路啦

网友:
楼主修机很仔细,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有遇到刷bios好了的

网友:
好尴尬啊,怎么会掉了呢?

网友:
双待机芯片怎么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