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78不跑码

楼主(2016-09-19):
手上很多梅捷A78 DDR3的板  都是不跑码 各电压正常  CPU的PG 复位都有1.6V 短接重启针 都有跳变    全板复位只有PCIE没有   不过看了下好的板  只有跑码到D4前  PCIE的复位才有3.3    这个应是正常的     时钟  IO都换了 BOIS也刷了  还是不跑码     那位有修过这种板的,给点意见

网友:
论坛是a78主板 好像除了华硕还有人讨论外  其他牌子的很少贴子     大家很少修这种三线Ati的板子吗

网友:
我手头也好多,没有大神指点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不行焊桥,换IO

网友:
梅姐的东西一般都没救,,三无产品

网友:
手头也有一块,梅姐的770+搞到波都大了还是不跑吗

网友:
碰见这种问题要是有示波器就好解决了,不过那么奢侈的东西我是没有

网友:
梅捷 铭宣  七彩虹的板都是差不多  大家平时除了修下供电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