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2公共点电压跳变求救

楼主(2016-09-19):
一台HP G62笔记本,公共点不停跳变 发现AC_OFF 和AC_IN 都在跳,不知道先查那个信号,AC_OFF是EC发出的。。BIOS刷过

网友:
ACIN ACOK DCIN 都在跳变

网友A:
亲。 你这明显的是大短路吧。 隔离保护了。。  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 你这明显的是大短路吧。 隔离保护了。。  烧鸡大法。。

待机3V都正常的啊,公共点阻值也是正常的 把PQ37拆了,电压都正常了,但是就是不触发

网友:
先查EC条件 满足不  ACOK跳变  就断开后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