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_k42JR_K42JR_K42JZ_4RAM_RVE 4.1_READ_OK_测试好或好机器备份

楼主(2016-09-19):
Asus_k42JR_K42JR_K42JZ_4RAM_RVE 4.1_READ_OK_测试好或好机器备份

网友(2017-06-07):
行不行哦,我下来试试,今天BIOS刷20个了都没搞定,要不开机马上掉电要不半小时掉电要不风扇狂转温度高,搞死人了,原来下来的好用的今天也不好用了

网友(2017-07-16):
谢谢,ROM已刷,OK!
我的是4显存的。

网友:
版号K42JR REV 4.1  内存贴纸K42JY 0205A   现象是开机三分钟左右掉电  CPU 温度很高  客户没带硬盘没测试温度,刷完楼主BIOSOK  但风扇狂转 不掉电了

网友A(2017-10-13):
版号K42JR REV 4.1  内存贴纸K42Jz  现象是开机三分钟左右掉电  在此开机直接掉   刷完楼主BIOSOK  但风扇狂转 不掉电了

网友(2018-03-19):
华硕A42J   内存贴纸:K42JR 0307A  刷了  还是不亮   唉  都找了N个BIOS了

网友(2019-01-08):
引用 网友A:
版号K42JR REV 4.1  内存贴纸K42Jz  现象是开机三分钟左右掉电  在此开机直接掉   刷完楼主BIOSOK  但风扇 ...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能显示。不过第一次开机掉电,后面没有掉电,测试中。

网友(2020-01-11):
下来试试电流 2.4左右不显!

网友(2020-11-14):
不能用  刷完还是不亮  电流不正常

网友(2021-06-19):
哎,我都不知道该不该下了!

网友(2021-11-04):
我都刷了N 个了不知道这个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