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Q5WS1进水维修 板号Q5WVH LA-7912P

楼主(2016-09-19):
GATEWAY Q5WS1 板号:Q5WVH LA-7912P 1.0进水维修,进水位置触摸板位置。

有磨蚀,有掉件。先清理了进水位置,PC12R掉件,PR26掉件,PR28腐蚀严重,PR34有腐蚀。看图纸是要有高电平的SPOK使PQ7导通,PR27和PR26形成分压,得到相对低电平的PQ6 G极控制电压,PQ6完全导通,得到+VSBP。实测电路PQ7 G极为低电平,PR34两端都没电压,PR28两端也没有,补焊PR34,补焊PR28时发现不上锡且焊盘已掉,补上PR26,更换PR28从待机芯片处飞VL到PR28,上电再测,PQ6 G极19V,D极0V,S极0V,PQ7 D极19V,G极0V。明显不对,可能SPOK有断线,不管那么多,直接把PR28接PQ7 G极 直接上VL上拉,PQ7导通了,PQ6 G极只有3.44V了,再测PQ6 S极0V,D极0V,不对,B+没有送到PQ6上   从PR26飞线至PQ6 D极,再上电亮机了,维修完毕,各位看官帮忙加点分啊!谢过

补充一下,PR34,PC15人为开路状态。

Q5WVH_LA7912P R1.0.pdf

网友A:
这线也太粗了,最后那两侧的按键还能用了吗

网友:
分析得好,修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线也太粗了,最后那两侧的按键还能用了吗

能用啊  没影响啊

网友:
电路分析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