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看看是不是程序坏了,为什么不能从光盘启动?

楼主(2016-09-19):
开机开始正常,显示98启动画面然后黑屏,显示英文看不懂,应该是程序出问题了。开机按F2设置光盘第一启动顺序,按F10再按那个键保存?我按的是回车。好像已经保存了,可是还是不能从光盘启动,装不了程序。请高手支招。图片也传不上了,

网友:
楼主新手呀,而且也不是常和电脑打交道的吧,,,

网友:
电脑搞得少,别笑话。

网友A:
安装98系统,从DOS中安装就行,,另外你把系统复制到C盘之后,在硬盘上直接安装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98系统,从DOS中安装就行,,另外你把系统复制到C盘之后,在硬盘上直接安装就行

请指教,不会搞,以前都是用光盘装程序

网友A:
WIN98安装盘目录中有一个setup.exe文件,执行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98安装盘目录中有一个setup.exe文件,执行就行了

关键是光盘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光盘不能启动。

网上多的很

网友:
设置是正确的,光盘不启动。

网友:
设置光驱启动也不行。

网友:
设置U盘第一启动,同样不行。

网友C:
硬盘放在别的机上刻好新泰98克隆版 再放回原机启动自动安装

网友D:
找一个98安装镜像,随后刻录碟片!再安装是最稳妥的了!  话说怎么楼主现在还在用WIN98啊  !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成IDE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放在别的机上刻好新泰98克隆版 再放回原机启动自动安装

我的是500G客户·的650G放不进去。

网友:
7B是系统引导出问题了,PE下重建系统引导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一个98安装镜像,随后刻录碟片!再安装是最稳妥的了!  话说怎么楼主现在还在用WIN98啊  !

应该是XP系统,客户12年买的。

网友:
现在还有安装98系统的?

网友:
光驱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