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78

楼主(2016-09-19):
我有一台苹果A1278 板号是820-2936-B 的电脑 问题是 开机5-10秒就掉电 自动重启 再1-5秒反复开机重启

网友:
不知道哪里问题 有谁知道什么问题吗  其他电压都有 只有CPU旁边有一个电感没有电压 不知道是正常没有

网友:
检查开机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