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ST Pro-P1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9-19):
雷神ST Pro-P1拆机图解教程

  雷神ST Pro-P1是雷神科技发布一款配备了NVIDIA GTX 1060独显的高性能游戏本,该机的外观设计与之前的小钢炮ST的风格十分相似,采用了15.6英寸1920×1080分辨率的IPS屏幕,搭载了Intel Core i7-6700HQ处理器、16GB的机身内存以及512GB SSD的存储容量。下面小编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雷神ST Pro拆机 图1

雷神ST Pro拆机 图2

  雷神ST Pro背部的散热口。

雷神ST Pro拆机 图3

  雷神ST Pro拆机方法/步骤:

  雷神ST Pro-P1拆解方式与很多比笔记本不同,它是从C面键盘处直接开启的。

雷神ST Pro拆机 图4

雷神ST Pro拆机 图5

  键盘取出后,就可以看到雷神ST Pro-P1的内部构造。

雷神ST Pro拆机 图6

  现在可以用常规方法将雷神ST Pro-P1的后盖撬开,可以正式进入到它的内部。

雷神ST Pro拆机 图7

  雷神ST Pro-P1的内部结构。从图中可以看到,其内部有很多个散热风扇。

雷神ST Pro拆机 图8

  雷神ST Pro-P1电源与机身的供电线。

雷神ST Pro拆机 图9

  雷神ST Pro-P1采用了一款60wh的电池。

雷神ST Pro拆机 图10

  雷神ST Pro-P1搭载了来自三星的16GB运行内存。

雷神ST Pro拆机 图11

雷神ST Pro拆机 图12

  雷神ST Pro-P1采用了一款512GB的SSD。

雷神ST Pro拆机 图13

雷神ST Pro拆机 图14

网友:
  雷神ST Pro-P1的双风扇的特写。

雷神ST Pro拆机 图15

雷神ST Pro拆机 图16

  雷神ST Pro-P1的散热铜管。

雷神ST Pro拆机 图17

雷神ST Pro拆机 图18

  雷神ST Pro-P1另一个风扇。

雷神ST Pro拆机 图19

雷神ST Pro拆机 图20

  红色:Intel Core i7-6700HQ处理器,主频2.60GHz,内建Intel HD Graphics 530核心显卡
  蓝色:NVIDIA GeForce GTX1060独立显卡
  橙色:南桥

雷神ST Pro拆机 图21

  主板各部分特写。

雷神ST Pro拆机 图22

雷神ST Pro拆机 图23

雷神ST Pro拆机 图24

雷神ST Pro拆机 图25

  雷神ST Pro拆机到此结束!附拆机所有硬件集合图:

雷神ST Pro拆机 图26

雷神ST Pro拆机 图27

网友:
神机了,看起来散热做得还不错

网友:
这么多风扇,吸尘器。

网友A:
很少遇到这种高端机器,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少遇到这种高端机器,长见识了

现在都是这样的 了

网友B:
蓝天的主板真是神奇啊,未来人类,雷神,神州,等都有在用这块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天的主板真是神奇啊,未来人类,雷神,神州,等都有在用这块主板。

蓝天净最一些游戏笔记本电脑的主板

网友:
三星这机器感觉真是华而不实  那么贵  有什么用!

网友:
哦  回复错贴子了  不好意思

网友C:
6代的CPU和桥又分开了 ? 不是一体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代的CPU和桥又分开了 ? 不是一体的了?

不一定都是分开的,也不一定都是一体的单cpu要看各个厂家的设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