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 进水 刷机-1 求帮助

楼主(2016-09-19):
新手一枚 尝试维修 进水机器 上家修过后 没用几点 并且发烫
到我手里后拆开发现有颗电容腐蚀 边上是上家扣的 我也扣了一颗就好了  功能都正常
然而应客户要求刷机了  刷机报错-1   百度提示 基带电源 故障

取了 的电容后

网友A:
版主开始研究手机了啊 ?

网友B:
换数据线  换USB扣继续刷过

网友C:
版主你把下面的连线扣断了吧。焊点都没有了

网友D:
一起拆掉了3颗电容,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导致不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版主你把下面的连线扣断了吧。焊点都没有了

嗯 其中有一个是我扣的 不过是腐蚀了 点掉了 没扣就推动了 取下来就掉了  应该没事吧 我问了前辈们说没什么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起拆掉了3颗电容,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导致不稳定?

我也不知道哦  刷机后就-1  我加焊一下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数据线  换USB扣继续刷过

我的USB线换过了 手机USB那里也有点水 我等下去借个整块机器测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版主开始研究手机了啊 ?

嘿嘿  新手做起嘛  试试看 有风险的不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嘿嘿  新手做起嘛  试试看 有风险的不接就行了

加油啊  我最近也在研究手机,可惜没地方联手  自己买了个料板练下焊接

网友F:
中间那个电容建议装上 是基带电源输出供电 两边的是电池电压给基带电源输入 补上再不行建议重装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中间那个电容建议装上 是基带电源输出供电 两边的是电池电压给基带电源输入 补上再不行建议重装电源

我看错了  3个都是电池电压 输入  建议重装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嗯 其中有一个是我扣的 不过是腐蚀了 点掉了 没扣就推动了 取下来就掉了  应该没事吧 我问了前辈们说没什 ...

你打开点位图量一下最牢靠了

网友:
觉得直接跟电源连接的电容不建议直接抠掉,次级的抠掉没事,也看什么作用

网友:
看看.基带电源周边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打开点位图量一下最牢靠了

我电脑安装不了点位 蛋疼啊   就只能安装华硕的一款点位其他的都不行 系统问题吧

网友:
把基带电源重植锡应该就好了

网友:
那里进水就看那里

网友:
大神都修不好  只能帮你顶顶了

网友G:
苹果iTunes刷机错误1 基带CPU问题,不排除基带供电问题,先检查基带供电。基带1669/1/3基带小CPU和码片虚焊可能性大,重装基带电源 仅供参考

网友:
把电熔装回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错了  3个都是电池电压 输入  建议重装电源

是的 我测量是4.8V 也就是电池电压输入吧  起到滤波作用 示波器看了下 波形正常 应该不用装电容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苹果iTunes刷机错误1 基带CPU问题,不排除基带供电问题,先检查基带供电。基带1669/1/3基带小CPU和码片虚焊可 ...

嗯  已阅  并参考 现已下手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苹果iTunes刷机错误1 基带CPU问题,不排除基带供电问题,先检查基带供电。基带1669/1/3基带小CPU和码片虚焊可 ...

对了 这个机器是进啤酒的 虚焊应该不会  我感觉故障还是基带电源进水 可是我手工感觉拿不下来 好紧密

网友:
学飞了,改天试试

网友:
楼主补上去看看啊,可能翘掉有用的电容

网友H:
感觉好复杂啊  最主要的是你都不知道从哪查起  看点位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觉好复杂啊  最主要的是你都不知道从哪查起  看点位图吧

发给迅维了    我拿不下   由于机器不是客户的 是家人的 所以稳妥发给总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