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700一体机 开机屏幕亮 不显示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6-09-19):
接到一台联想一体机A700 接横流电源供电开机屏亮时 电流才1.6A 主板启动后瞬间电流超5A , 判定主板有短路~~ 拆开后, 显卡散热片下面的隔热垫有碳化迹象 (联想貌似好几款笔记本 都有这种情况导致电容等短路比如B460等) 想到此处 ,先把显卡上面电容上残留的黑色垫片清理干净,上万用表 电容多出都是短路(心里有点凉,估计要换显卡) 不死心。 烧机,摸此处电容有烫手 但是不能准确判断是哪个 ,上点焊膏 ,通电。 哈哈出来了 瞬间一个电容的焊膏融化 ,当机立断拆掉 。确实短路。 再测其他电容 还有短路,(无奈啊)继续烧 ,又发现有一个点焊膏融化。拆掉。再测 无短路了 嘿嘿! 上电 ,久违的开机画面出现~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电容短路应该全是腐蚀了

网友:
楼主的好经验,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