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5L 不触发

楼主(2016-09-19):
ASUS  K555L 不触发,用可调电源有0.4电流不动。有3V  5 V   也没哪路短路。有图的贡献嘛

网友A:
0.4好像没过CPU吧,查查供电都正常不,还有复位

网友:
华硕的鸟东西就是难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0.4好像没过CPU吧,查查供电都正常不,还有复位

不好意思,回错了,待机0.4的话,肯定有短路,把所有电感都打对地值看看

网友:
CPU挂了吧。节哀

网友:
用手摸摸哪里烫不

网友:
CPU 有可能挂了

网友:
U上的桥部分挂了可能。

网友:
CPU没有工作

网友:
查查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没图的机子不好修呀,

网友B:
这板子CPU爱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回错了,待机0.4的话,肯定有短路,把所有电感都打对地值看看

不好意思是0。04

网友:
是0.04就是桥上有点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CPU爱坏啊

那不就没戏了。U和桥是一体的,要高价呀

网友:
错了,电流是0.04

网友:
刷下BIOS 0.04好像有点高

网友:
ec ec bios都有可能呀

网友:
待机有点高了,,先查查待机电压出来没

网友A:
碰到好多待机偏高的,都是因为待机电压没出来,待机芯片周围电路有短路的地方,或者芯片某个引脚有短路的,导致的,你查查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C:
试下搜素X555LD的点位图

网友:
论坛有点位,图纸就难找的。
不触发查查EC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好多待机偏高的,都是因为待机电压没出来,待机芯片周围电路有短路的地方,或者芯片某个引脚有短路的 ...

EC  IT8585E,没图纸也不好查,摸黑看运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下搜素X555LD的点位图

下了个怎么也开不了

网友:
待机电池偏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了个怎么也开不了

要用新版华硕点位图软件才能打开的。

网友:
不触发查查EC的条件的满足没有,供电、时钟、复位、程序,还有像LID什么的都查一下

网友:
直接刷bios吧,我好多就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