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 不触发

楼主(2016-09-19):
板号为DAZQSAMB6E0 不触发,拿 过来的时候进水,烧得一逼,桥 EC全挂了,
换好后,不触发,待机0.025 偏大,整板无短路,,,,,待机电压正常.+5V_S5 +3V_S5正常,EC供电正常 休眠正常,适配器检测正常.EC复位正常,按开机键通往 南桥的DNBSWON# 跳变正常,,南桥供电正常,RTC全部测量过正常 晶振正常.但EC的PCH_RSMRST# 一直为低,不正常,于是又换个EC 后又换了一个南桥 ,还是一样, 感觉没招了,乱测一通,USB 开启信号也没短路,拆掉USB供电芯片也一样.....大伙说说哪些条件会影响PCH_RSMRST#

两BIOS重新刷过,BIOS各条件正常无断线,阻值正常,与EC连接正常无断线,插电SHUN间,BIOS2脚 有波形,对照好板正常.

究竟还有哪些忽略的条件会影响PCH_RSMRST#?????

宏基E1-471G ZQSA_ZQTA_REVC_FINAL- BOM R1A 1216.pdf

网友:
论坛里走人瘟了吗?  没人回也算了,居然连看的人都没有,我自己 回一个

网友:
怎么每次我发贴 都没人回,弄得像单机一样,大神都不在了吗,要不我拿 张纸写下来烧给你们.

网友A:
你的EC是啥型号的,是9012 吗。9012是带程序的

网友:
885的 目测是无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EC是啥型号的,是9012 吗。9012是带程序的

885的 目测是无程序的

网友A:
你把电池装上看看会充电不

网友B:
我想不是没人  而是你说的够全面了  我想我修机测的也就是这些   此机插电桥待机会出来一下  然后没有  要触发后才会有桥待机不是一直有  我不知道你说的s5电是不是pq60等转换出来的  手机上网不方便  这些只是记忆   印象中这机器如果bios处进水 相连电阻容易变异  影响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不是没人  而是你说的够全面了  我想我修机测的也就是这些   此机插电桥待机会出来一下  然后没有  要 ...

是PQ60转换 过来了,BIOS都正常一个脚一个脚量过,那里也没进水,,,,,,,,广达的有些是那样,插电那个S5开启的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池装上看看会充电不

没电池,我想跟 插不插电池也没关系吧,,EC是没程序的,这个可以肯定

网友:
EC_RST  EC电压  看看rsmRST阻值   重点EC

网友C:
楼主把RSMRST#KBC切断看是不是后继拉低了,还有VCCSUS3-3和V5REF-SUS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RSMRST#KBC切断看是不是后继拉低了,还有VCCSUS3-3和V5REF-SUS是不是正常

VCCSUS3-3和V5REF-SUS正常,这板有点位,我量过正常

网友:
那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
第一次,学习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正在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