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拆联想E4430主板上的屏线

楼主(2016-09-19):
联想E4430的屏线坏了,想拆掉。用了点力向外拔,没拔下来,不敢再使劲了。向上挑使了点劲,也没挑动,不像有卡扣。向各位求助,怎么拆下屏线,谢谢!

网友:
可以拔掉  应该是下面有胶 站住了

网友:
你这个先把左边那一半扳起来啊,然后屏线先向上拿起一点点再往处拨出来

网友:
屏线的卡扣你都没有松掉 怎么拔得掉屏线!新手?

网友:
向上扣起卡片就能拔出了,慢慢搞别扣掉了

网友:
又使劲拔了,没拔掉。下面没有胶。

网友:
左边塑料板起来就可以拆下来

网友A:
有卡扣,谢谢各位!

god

网友:
左边扣起来,一拔就下来了

网友:
开始没敢使劲抬卡扣,确实有卡扣,卡扣力量还挺大的。。谢谢!

网友:
压片向上慢慢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卡扣,谢谢各位!

这一眼看上去就有卡扣呀,多观察。

网友:
狼群里有一只羊啊

网友:
用刀片翘两端卡扣

网友:
8楼正解,有图有真相,一边往上翘起

网友:
挑起来再拔就OK了

网友:
扣子翘起来就行了 你这都不会 怎么换

网友:
多拆几台机器练练,这种卡扣挺多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一看就知道不是搞维修的。这个不知道拆了多少了空手套白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