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ACER V5-431奇葩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6-09-19):
一台V5-431,板号11324-1集显。故障为不触发。开关针上KBC_PWRBTN#无电压。那就从EC的条件开始查起。EC为NPCE885PA0DX,供电3D3V_AUX_KBC正常抵达EC角位,85角ECRST#也正常。LID_CLOSE#为3.3V正常,AC_IN#为0V低电平正常。EC与桥共用的BIOS U6001程序刷过,(要补充的是个人认为开关针上无电压与BIOS无关,因为BIOS的供电在安开关前是没有产生的,故认为按开关后EC才读取BIOS资料)。EC的这些条件都正常,但KBC_PWRBTN#这信号死活无电压,打阻值600多,正常。而且上拉3D3V_AUX_S5电压也正常,3.3V。R2713的阻值也正常为330K。变态的机器,开关针上死活也没有电压,无语。。。

现在我特别想静静,想不明白了。。。没有办法,自己把电路改了看行不行吧!把R2713一头接D3V_AUX_S5,再把R2757取下来和R2713的另一头直接焊在一起,然后再把R2757的另一头直接焊在KBC_PWRBTN#_R上,然后用表测了一下,呵呵了,KBC_PWRBTN#_R上有3V的电压了,短接一下这个KBC_PWRBTN#_R,也可以上电亮机。到这里机器是修好了,但也真不明白阻值600多,正常,上拉电压也正常,但开关针上就是没有电压,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呗,谢谢。其实我的做法就是绕过开关接口的KBC_PWRBTN#,让上拉电压3D3V_AUX_S5经过R2713与R2757直接和EC的93角沟通。最后把开关数据线的第3角敲起来焊到KBC_PWRBTN#_R上,也是开关按键直接与EC的93角直接沟通。这样就奇迹般的把机器给糊弄好了,分享个经验,希望大家少绕弯,开关上无电压可以用我这方法试一下。另此机是按开关以后才产生的待机3D3V_PWR与5V_PWR的。

补充内容 (2016-9-20 13:34):
更正一个我之前说的与BIOS无关的说法,引用大神HUWEI359的说法“其实要验证这个阻值正常电压没有不难,这种方法不返修也行,不过你说的3V 5V是要按开关才有,才去读BIOS的说法不正确。纬创的这种机都是这样,

补充内容 (2016-9-20 13:34):
3V5V先出来几十毫秒就自动关闭,BIOS各引脚已经GPIO分配完成了。”

网友A:
那只能是开关小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是开关小板了。

开关板没有接也是0V,可以排除开关板的问题。

网友B:
比较少见的故障,怀疑开关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少见的故障,怀疑开关小板

开关板没有接也是0V,可以排除开关板的问题。很不解。

网友:
排除开关板的问题

网友C:
PWRCN1接口那有个电容你去掉试试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RCN1接口那有个电容你去掉试试没,

没看有电容呀,呵呵

网友D:
有时ec内阻增大 会导致上拉失效  一般可以将电阻阻值尽量调小   当然换ec能好

网友:
开关无电压那坑定不对,以前遇到过,该搞的都搞了,还是那样,那只有板层漏电了,割线飞线

网友:
楼主真是好思路

网友:
遇到过G270

网友:
遇到过G2701漏电的情况,镊子刮几下就好了。排除这后,就可能是板层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ec内阻增大 会导致上拉失效  一般可以将电阻阻值尽量调小   当然换ec能好

不好意思,EC已换过了,我忘记说了。换过EC后现象一样一样的

网友:
触发电路先从开关入手

网友:
开关板是不是断线了呀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ok啊